[ThreadX全家桶] __weak 关键字在IAR 编译成库得时候怎么不灵了

楼主(2020-10-20):
迫于文件太多得压力,想学下微软例程得做法,各个组件编译成库。发现  stm32f7xx_hal.c 中的 _weak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uint32_t TickPriority) 和 stm32f7xx_hal_timebase_tim_template.c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uint32_t TickPriority)  这两个函数都编译在库里面了,结果函数执行优先进入了__weak 这里面。例程里面也是用if 0给屏蔽了。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IAR里面也是可以重定义的,之前搞emWin的那个JPEG时,用老版的3.9x里面libjpeg源码覆盖过一次,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R里面也是可以重定义的,之前搞emWin的那个JPEG时,用老版的3.9x里面libjpeg源码覆盖过一次,可以正常使 ...

老大,GUIX的源码 模版教程 有没有编译成库?
搜索找了半天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GUIX的源码 模版教程 有没有编译成库?
搜索找了半天没看到

【更新完毕】授人以渔,ThreadX GUIX的GCC,MDK和IAR库文件生成方法及其模板文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2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完毕】授人以渔,ThreadX GUIX的GCC,MDK和IAR库文件生成方法及其模板文件
http://www.armbbs.cn/ ...

谢谢老大,这些教程可以考虑置顶。
至少在ThreadX全家桶板块,可以考虑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