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开cache 读写问题

楼主(2020-10-20):
硬汉的h7手册说开了cache,会导致dma和sram数据读写不一致问题,而且不论哪种设置都有可能出现。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再去把每次的数据做个校验吧,开dma本来就是为了加速,再去对每个数据校验不是浪费时间,而且万一错了怎么办,直接把所有数据丢弃?

网友:
使用cache机制,需要dma时候强制无效化读缓存或者清空写缓冲

网友:
关于CACHE,两种办法:
1. 使用MPU将需要DMA处理的SRAM,设置成CACHE WT;
2. 使用SCB_CleanDCache,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等按需无效化读缓存或者清空写缓冲。
个人一开始使用方法2,后来使用方法1,详见AN4839, AN4838

网友:
我来说几个关键点,剩下自己看教程即可。

1、普通DMA1,DMA2并没有加速作用,而且性能非常捉急,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降低CPU利用率。

STM32H7的MDMA,DMA2D和DMA性能测试出来了,DMA2D和MDMA有一拼,DMA1和2的性能太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58

2、玩不转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下配置。

最低性能配置就跟使用F1,F4的RAM没区别了,读Cache和写Cache全部关闭,玩不转,建议这种方式。
最高性能配置是读Cache和写Cache全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22

3、剩下自己看教程即可,MPU和Cache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