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触摸屏

楼主(2020-10-20):
电容屏触摸已经移植好,怎么样将触摸信号提交到GUIX,emWin有个系统函数,GUIX怎么搞,翻了说明书没看明白怎么整的。求大神贴代码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GX_EVENT event;
    event.gx_event_type = GX_EVENT_PEN_DOWN;
    event.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pointdata.gx_point_x = curpos_x;
    event.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pointdata.gx_point_y = curpos_y;
    event.gx_event_sender = 0;
    event.gx_event_target = 0;
    event.gx_event_display_handle = STM32F746G_DISCO_SCREEN_HANDLE;
    last_pos_x = curpos_x;
    last_pos_y = curpos_y;
    gx_system_event_send(&event);

网友B:
教程里面写了,就是二楼的方法。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16章(2020-10-1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2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_EVENT event;
    event.gx_event_type = GX_EVENT_PEN_DOWN;
    event.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p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程里面写了,就是二楼的方法。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16章( ...

看到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