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准备更新STM32H7的QSPI Flash相关BSP驱动章节,用于GUIX的外置字库,图库,主题等

楼主(2020-10-21):
之前仅做了例子,没有做教程,这次将相关教程更新下,并制作发布一个MDK算法文件生成方法。

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读速度48MB/S左右,还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16

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读速度24.6MB/S(2019-03-2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34

网友A:
如果使用 guix 的studio 生成的 bin 文件,保存到 外部的 qspi 的flash 里面的话,那 qspi flash 是不是必须得使用 内存映射模式,也就是 必须得支持 xip 模式的 qspi flash 才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 guix 的studio 生成的 bin 文件,保存到 外部的 qspi 的flash 里面的话,那 qspi flash 是不是必 ...

对。

现在觉得这种方式貌似没有加载到SDRAM里面给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现在觉得这种方式貌似没有加载到SDRAM里面给力。

你的意思是先把 guix studio 产生 的 bin 文件先丢到 sd 卡 或者 usb 设备里面,每次上电后再从 sd 或着 usb里面读取保存到 sdram 里面 ?

感觉这个方法确实比 qspi 好哇,我目前使用 的 qspi falsh 貌似是不支持 xip 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先把 guix studio 产生 的 bin 文件先丢到 sd 卡 或者 usb 设备里面,每次上电后再从 sd 或着  ...

对,就是这一点。

如果使用的是F4那种不支持QSPI的,只能加载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一点。

如果使用的是F4那种不支持QSPI的,只能加载下了。

感觉还是 sd 卡 或者 u盘比较方面啊,特别是在调试阶段就更加方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 sd 卡 或者 u盘比较方面啊,特别是在调试阶段就更加方面了

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