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AD7606芯片

楼主(2020-10-21):
刚开始接触AD7606,项目用到stm32f407,了解到该芯片可以用fmc和spi两种通信方式,哪种比较好,fmc并口是会比较快?

楼主:
硬汉兄,这个cs脚是不是任意io都可以接的,还是说一定要指定fmc外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兄,这个cs脚是不是任意io都可以接的,还是说一定要指定fmc外设的

如果是FMC/FSMC,请使用NE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MC/FSMC,请使用NE片选

请教硬汉兄,我用的是stm32f407vet6,只有一个NE1片选,然后没接地址线,那么AD7606获取数据的地址是不是就是NE1片选的地址,就不用根据教程那样来算,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硬汉兄,我用的是stm32f407vet6,只有一个NE1片选,然后没接地址线,那么AD7606获取数据的地址是不是 ...

还有请教大佬,读取adc数据,每次读的数据都是不同通道的?

楼主:
解决了,感谢硬汉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硬汉兄

好,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发现adc数据跳动明显,有可能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adc数据跳动明显,有可能是啥原因

上过采样。

楼主:
可以了,就是读取数据这里没太明白,请教硬汉兄,为何每次取同一个地址的数据,为何是不同通道的数据呢?时间不一样?

网友B:
硬汉兄,调试过采样率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调出200K的速度,不过采样率只能达到70——80k左右,其他的过采样率都是正常的,只有不过采样率达不到。引脚输出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就是读取数据这里没太明白,请教硬汉兄,为何每次取同一个地址的数据,为何是不同通道的数据呢? ...

会连续输出8个通道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调试过采样率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调出200K的速度,不过采样率只能达到70——80k左右,其他的过 ...

网友B:
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AD7606无论怎么样都是以200k的速度执行 不过采样率就是直接输出200K 过二倍采样率就是硬件取两次求平均 输出100K 过四倍就是硬件取四次求平均 输出50k 以此类推 实际都是输出200K

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过采样率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能够达到200K 但是实际只能达到50-60k
2倍采样率输出100K 正常 4倍采样率输出正常  就只有一个不过采样率的时候达不到200K

楼主:
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我把jlink(sw下载)或者usb转串口的gnd接上,ad7606采集到的数据就不会跳,两个都拔掉数据就会跳,奇怪,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AD7606无论怎么样都是以200k的速度执行 不过采样率就是直接输出200K 过二倍采样率就是 ...

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种情况有个问题就是采集不及时,或者你数据上传不及时。从你的描述来看,100Ksps及其以下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我把jlink(sw下载)或者usb转串口的gnd接上,ad7606采集到的数据就不会跳,两个都拔掉数据 ...

你可以给你的硬件弄个外置充电宝之类的供电看看。隔绝所有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给你的硬件弄个外置充电宝之类的供电看看。隔绝所有外界。

用充电宝供给测量部分还好不会跳动那么大,但是接上24v给其他部分跳动就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充电宝供给测量部分还好不会跳动那么大,但是接上24v给其他部分跳动就很明显了

看来板子的电源设计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