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MDK 报错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RAM_D1).

楼主(2020-10-21):
请教硬汉,按照教程添加MDK分散加载文件,编译时提示
.\STM32H7.sct(17):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RAM_D1).

但是编译教程中例程又不会提示有报错,查找工程中也没有其他地方有定义这个section。

网上找了些文章都说是直接添加屏蔽警告的方式,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管。

解决方法有二:
1、在程序里面定义一个此section的变量,读取一次这个变量就不会有警告了,当前配套的例子,大部分都是这种处理方式。
2.  或者直接屏蔽这类警告,均可。

楼主:
好的 多谢硬汉

网友(2022-10-19):
还可使用 used 指令解决该问题,如:__attribute__((used, section(".RAM_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