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第7篇:DAPLINK(CMSIS-DAP)的通信时序整理贴

楼主(2020-10-22):
待发.

一直说要整理下DAP通信时序,老是忘,先把帖子开了。

白天整出点时间把相关资料和时序做个整理。

网友A:
这个时序有专门的介绍文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序有专门的介绍文档没

今天晚些时候就会补上。

楼主:
忙完,今天白天了就更新上。

网友B:
把SWD通信那的模拟IO改为SPI+TIM速度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WD通信那的模拟IO改为SPI+TIM速度会更快

不需要用定时器,H7系列的SPI比较强,单线引脚支持双向通信。
实际测试与使用模拟IO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用定时器,H7系列的SPI比较强,单线引脚支持双向通信。
实际测试与使用模拟IO区别不大。

看了下h7tool的脱机烧录部分,好像没有用到硬件SPI?和原版的swd_flash文件内容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h7tool的脱机烧录部分,好像没有用到硬件SPI?和原版的swd_flash文件内容差不多的

我们把硬件SPI相关代码注释了,你在里面可以看到。

网友:
还没更新

网友C:
硬件SPI重新配置后,发送数据之间会有好几个时钟延迟,效果不好。另外SPI时钟速度过高后,编程线束过长导致信号不稳定。实际上时钟频率也上不去。
目前程序就用GPIO模拟方式实现SWD协议,4路并发操作GPIO。速度有16M.

楼主:
明天一定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件SPI重新配置后,发送数据之间会有好几个时钟延迟,效果不好。另外SPI时钟速度过高后,编程线束过长导致 ...

用的什么主控?下载速度和原版DAPV2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主控?下载速度和原版DAPV2比怎么样

也是在TOOL上测试的。

这个仅仅是SWD接口速度测试。使用DAPLINK或者脱机烧录代码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
催更.催更.催更.

网友B:
楼主,什么版本的MDK才能识别WINUSB的DAP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版本的MDK才能识别WINUSB的DAP呀。。

不限制版本。

网友B:
唉。。今天把DAP移植到H750上,下载速度只有12KB/S,换winusb后mdk又不识别winusb的dap,是描述符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今天把DAP移植到H750上,下载速度只有12KB/S,换winusb后mdk又不识别winusb的dap,是描述符有什么 ...

你搞得HID是全速吧

网友(2020-12-20):
引用 网友B:
唉。。今天把DAP移植到H750上,下载速度只有12KB/S,换winusb后mdk又不识别winusb的dap,是描述符有什么 ...

你好,请问你移植的时候是直接替换的那个USB协议栈还是替换的那个USB的驱动文件,我现在也想移植一个到F4上面,使用的替换USB的那个驱动文件,但是实现起来有点头大!!!

网友D:
这个帖子还会更么

网友E(2022-04-06):
这个还会更新吗,想问问要是用f1或f4,spi能有比io更好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还会更么

后面有时间了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会更新吗,想问问要是用f1或f4,spi能有比io更好的效果吗

后面有时间了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