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搞定HAL版MDK下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文件

楼主(2020-10-22):
这要感谢站长,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工程,在V7板子上简单修改就可以使用了。

例子和教程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下午试试STM32CubeProg做个算法文件。

网友:
这个好,方便修改参数。

网友A:
下载算法代码能否公布?
另外可否考虑一下IAR的下载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试试STM32CubeProg做个算法文件。

STM32CubeProg 这个里面有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算法代码能否公布?
另外可否考虑一下IAR的下载算法?

公开,准备更新到V7的BSP驱动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Prog 这个里面有demo

好的,谢谢。

网友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D4%D8%CB%E3%B7%A8
这个连接是用的STM32H750 HA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51&highlight=%CF%C2%D4%D8%CB%E3%B7%A8
这个连接 ...

谢谢,STM32CubeProg应该好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STM32CubeProg应该好整。

是的,STM32CubeProg比MDK的好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STM32CubeProg比MDK的好整多了。。

晚上折腾了下,使用STM32CubeProg烧写也没问题了。

网友C:
这个下载算法文件可以在哪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下载算法文件可以在哪下载呢?

近期会更新到V7的BSP教程中。

这几天已经在写了

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开始更新,下载算法制作,MDMA方式,内存映射方式,程序执行等一条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693&fromuid=58

楼主:
近期会更新到V7的BSP教程中。

这几天已经在写了

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开始更新,下载算法制作,MDMA方式,内存映射方式,程序执行等一条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69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