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随意切换微库和C标准库

楼主(2020-10-22):
使能下面这个组件
然后自己写个stdin_getchar和stdout_putchar做串口重定向即可,如果要用到的话。
如果用不到,就选择ITM或者Event Recoder

这样就可以方便的随意选择使用标准库或者微库

网友:
具体示例怎么做,硬汉大哥那里有介绍吗?

网友A:
看了一下需要禁用Semihosting,请教一下这个是干啥的?看例程代码使用microlib的时候好像只有重定义putchar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需要禁用Semihosting,请教一下这个是干啥的?看例程代码使用microlib的时候好像只有重定义putchar ...

Semihosting是半主模式。

网友B(2023-11-21):
RL_FlashFS不能使用微库,EventRecorder打印一般都是勾选微库,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_FlashFS不能使用微库,EventRecorder打印一般都是勾选微库,这种情况怎么办?

EventRecorder勾选不勾选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EventRecorder勾选不勾选可以使用。

是的,已经验证了,勾不勾选都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