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项目管理目录中,target的变更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0-10-22):
不知道设定多种target有社么功能? 切换时,没有看到相应的c文件变化啊?

网友:
方便创建各种版本的工程。比如内部Flash调试,内部RAM调试等。

网友A:
这个的区别是MDK工程的区别,你添加进去的文件是一样的,一改全改。不同之处是工程的配置选项,主要方便你创建debug版本和releas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区别是MDK工程的区别,你添加进去的文件是一样的,一改全改。不同之处是工程的配置选项,主要方便你 ...

哦,明白了。
可以设定不同的Flash版本,可以设定不同的优化等级之类的。。。

如果,需要设定不同目标包含不同的编译文件,有没有什么办法? 比如“豪华版”包含全部功能;“简化版”去掉部分功能(即某些C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
可以设定不同的Flash版本,可以设定不同的优化等级之类的。。。

可以的。可以在MDK对着group或单个文件右击,选第一个option,把include in target build取消就可以了。其实当你点开option之后,看得懂英文就已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