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tm32h743封装

楼主(2020-10-22):
请问哪能找到stm32h743系列的AD原理图和pcb封装?

网友:
推荐个PCB界的类GitHub网站,提供Eagle, Altium, OrCad, Allegro, KiCad, PADS等软件的封装和原理图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982&fromuid=58

网友:
其实官网有的,不过要用一个转换工具转换一下

网友:
原子、野火的资料里有现成的封装,立创EDA也有,直接导出就可以用了。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