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MDK AC6 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0-10-22):
如下图,移植了 ThreadX 6.1.1,编译的时候报这两个错误,看了下硬汉的MDK例程,也有这段代码,但没报错。 用 AC5 也不会报错。

网友A:
需要使用

... \threadx-6.1.1_rel\ports\cortex_m7\ac6\src
里面的 汇编文件即可
M7, M4 根据你实际的芯片内核选择即可,

网友B:
如果未用到,无需开相应宏定义。

网友:
这个是干这个用的

ThreadX的CPU利用率实现方式一:原装的任务切入切出API接口函数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12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

... \threadx-6.1.1_rel\ports\cortex_m7\ac6\src

就是用的这个 AC6 文件夹里的文件,也没有开启那个宏定义。不清楚什么原因。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中途改了 C 规则 从 C99 改成了 GNU99,然后有个汇编文件的注释部分就报错了,改回来C99还是报错。 同样的文件在硬汉的例程里就是好的。 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未用到,无需开相应宏定义。

没有开这个宏定义,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我把C99 改成了 GNU99,有个之前没报错的 汇编文件 在注释部分报错了,然后改回C99还是报错。
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开这个宏定义,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我把C99 改成了 GNU99,有个之前没报错的 汇编文件 在注释部分报 ...

直接删掉的了,没啥用。

网友C:
移植例程在哪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植例程在哪下载呢?

最新版移植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