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设置横屏

楼主(2020-10-22):
这两天折腾了好多,现在把emwin一直到了GD32上面,然后要使用emWin的函数设置横屏
WM_SetCreatFlags(),其实之前用过,是可行的.但是在换到GD32F450-平台之后不行了,使用WM_SetCreatFlags()后,屏幕一片黑色(本来是显示几个简单控件的),emwin5.x 和emwin6.10都尝试过,还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移植emwin的时候哪里没有配置好,尝试了好多,终究没有找到方法,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大侠.

网友A:
这种屏幕旋转的最好是把屏配置旋转,GUI旋转会大大打折扣

网友B:
emWin自带的横竖屏切换实现,对GUIConf.c文件定义的动态内存需求比较大。

建议直接修改你LCD的扫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自带的横竖屏切换实现,对GUIConf.c文件定义的动态内存需求比较大。

建议直接修改你LCD的扫描方向 ...

是的汉哥,但是当前比较尴尬的是这一款屏幕驱动确确实实是实现不了横竖屏的(有点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幕旋转的最好是把屏配置旋转,GUI旋转会大大打折扣

对,我也晓得,只是目前的屏幕确实是无法通过驱动修改横竖屏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总是因为自己大头虾. 在想不出来的时候测试了一下绘图函数,发现绘制的图很模糊,然后我把配置文件里面的绘制16b图像的函数去掉,就比较好一点了.无意之间发现也可以设置横屏了.所以应该是配置emwin的绘制 函数没有写好,找到源头就是没有开启IPA(类似DMA2D)没有使能...

楼主:
现在使用emwin发现比之前卡太多了,虽然也是用了硬件加速.以前用RT1052.现在用DG32.    但画面实在太卡了.一个绘制到存储设备的开机画面就已经明显感受出来了,调试也发现是GUI_JPEG_Draw()使用了很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emwin发现比之前卡太多了,虽然也是用了硬件加速.以前用RT1052.现在用DG32.    但画面实在太卡了.一 ...

JPEG没有硬件加速的话,的确要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