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如何使用内存设备绘制.dta格式的图片

楼主(2020-10-22):
请问emwin如何使用内存设备绘制.dta格式的图片?
使用内存设备绘制.bmp格式的图片是的可以,直接使用函数GUI_BMP_Draw();
但是将.png格式的图片转换成了.dta格式后如何使用内存设备来画呢?
请大神们赐教!
感谢!

网友A:
调用相应的流位图API即可,可以看我的emWin教程流位图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相应的流位图API即可,可以看我的emWin教程流位图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 ...

感谢硬汉哥!问题解决了,使用这个API就可以了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
再请教个问题哈,双层图形显示时如何抗锯齿绘制2D图,使用Layer0作为背景图时在Layer1上绘制2D弧形,抗锯齿一直是无效的。代码如下:
        GUI_SetPenSize(4);
        GUI_SetColor(GUI_LIGHTCYAN);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6);
        GUI_AA_DrawArc(389*6, 259*6, 152*6, 152*6, arc , 2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问题解决了,使用这个API就可以了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
再请教个问题哈,双层 ...

图层的颜色格式都设置为RGB565,不带透明,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层的颜色格式都设置为RGB565,不带透明,看看正常不。

硬汉哥,设置成不带透明色就可以抗锯齿了,但我Layer2必须得设置成透明色呀,不然背景图就无法显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透明色下,实现抗锯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设置成不带透明色就可以抗锯齿了,但我Layer2必须得设置成透明色呀,不然背景图就无法显示了。
...

抗锯齿自己也要用到透明的。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