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爽,STM32CubeProg外置QSPI Flash下载算法也搞定了

楼主(2020-10-23):
例子和教程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非常方便,直接下载即可

动态GIF效果:

楼主:
至此,MDK外置QSPI Flash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外置QSPI Flash下载算法都已经实现了。

搞定HAL版MDK下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文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640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此,MDK外置QSPI Flash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外置QSPI Flash下载算法都已经实现了。

搞定HAL版MDK下 ...

牛逼呀,

网友:
终于可以搞起来了。

楼主:
现在有个纠结的问题,像F4系列那种不支持QSPI Flash的,GUIX的资源文件是存到SD卡方便,还是SPI Flash(不支持XIP)的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纠结的问题,像F4系列那种不支持QSPI Flash的,GUIX的资源文件是存到SD卡方便,还是SPI Flash( ...

spi好,配置IO功能就可以用,不用额外的驱动函数,不占用内部flash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好,配置IO功能就可以用,不用额外的驱动函数,不占用内部flash空间。

选择了SPI Flash的话,用户测试的时候,需要提前加载数据,类似QSPI Flash这种,也用MDK或者STM32CubeProg下载,而用SD卡的话,用户可以直接插到电脑上存入数据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了SPI Flash的话,用户测试的时候,需要提前加载数据,类似QSPI Flash这种,也用MDK或者STM32CubePro ...

建议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纠结的问题,像F4系列那种不支持QSPI Flash的,GUIX的资源文件是存到SD卡方便,还是SPI Flash( ...

建议还是 sd 卡 或者 u盘,及 spi flash 都做比较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 sd 卡 或者 u盘,及 spi flash 都做比较好哇

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也搞定了。

牛? ,灰常?

楼主:
这下方便了,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也都搞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673&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下方便了,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也都搞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非常感谢硬汉分享,请教一下硬汉这种gif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录取的

网友:
在论坛搜索找到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硬汉分享,请教一下硬汉这种gif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录取的

LICEcap下载,一款超简洁易用的动画屏幕录制软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2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cap下载,一款超简洁易用的动画屏幕录制软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 ...

感谢

网友D:
有IAR的下载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IAR的下载算法吗?

IAR的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