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EventRecorder无法使用printf的原因?

楼主(2020-10-23):
1. 工程使用的是“V4-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在工程里直接循环1秒printf("K3按键按下\r\n"),但是没有输出如图。
2. “终极调试工具 EventRecorder 使用方法,各.pdf”,也根据pdf里说的一步一步对比了。
3. 无法输出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我是直接使用的安富莱的V4的工程也是无法输出,求助指出问题。

终极调试工具 EventRecorder 使用方法,各.pdf

V4-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rar

网友A:
Event Recorder其它功能能正常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ent Recorder其它功能能正常用了吗

谢谢硬汉哥,已经解决,重装了最新的5.32MDK,然后就可以了。
另外问下硬汉哥,安装的新的MDK后在打断点的情况下推出仿真会跳出此对话框,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关闭。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已经解决,重装了最新的5.32MDK,然后就可以了。
另外问下硬汉哥,安装的新的MDK后在打断点 ...

退出的时候,清空所有断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的时候,清空所有断点才行。

没有其他办法吗?这个办法我知道,就是有时候会忘记清空断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办法吗?这个办法我知道,就是有时候会忘记清空断点。

路径要有中文,路径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要有中文,路径越短越好。

试了好像也不行,算了只能勉强用了。谢谢硬汉哥

网友B(2021-04-02):
奇怪,我用硬汉哥的实例就可以打印,用自己的就打印不出来,但是其他的时间测量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C(2024-05-19):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用硬汉哥的实例就可以打印,用自己的就打印不出来,但是其他的时间测量功能是正常的。

看一下是不是重定向了fputc函数?可以参考这个博客。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59293/article/details/139050079

网友C:
Event Recoder使用printf()不显示调试信息无输出的问题,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59293/article/details/139050079

网友(2025-05-31):
看这篇,我试过,确实是这个问题https://blog.csdn.net/qq_37868856/article/details/127010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