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纠结一个问题,像F4系列不支持QSPI Flash,GUIX的资源文件是存到SD卡方便,还是SPI Flash(不支持XIP)的方便

楼主(2020-10-23):
选择了SPI Flash的话,用户测试的时候,需要提前加载数据,类似QSPI Flash这种,也用MDK或者STM32CubeProg下载,而用SD卡的话,用户可以直接插到电脑上存入数据就可以使用。

早期的emWin教程是通过SD卡加载到SPI Flash,字库基本都存到SPI Flash里面。

网友A:
我这边是把板子做成了模拟U盘,当需要下载和更新SPI FLASH资源的时候,就插到电脑上拷贝进去。
当然,这中间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系统正在访问SPI FLASH时,插到电脑上,就会造成冲突,这里需要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把板子做成了模拟U盘,当需要下载和更新SPI FLASH资源的时候,就插到电脑上拷贝进去。
当然,这中 ...

如果模拟U盘的话,也行。

网友B:
资源能局部加载吗?

网友C:
放spi 更接近产品一点   可以用sd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源能局部加载吗?

支持局部加载。
想加载那个,都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spi 更接近产品一点   可以用sd更新

昨天实现了下MDK和STM32CubeProg下载SPI Flash方式。

这种下载方式也可以了。

网友D:
作为学习者,我希望硬汉个都出教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学习者,我希望硬汉个都出教程。哈哈

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