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将GUIX的字库,图库等存储到标准SPI Flash里面也有方便的解决办法了,搞定MDK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

楼主(2020-10-24):
前天搞定了QSPI Flash的MDK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

昨天把标准SPI Flash的MDK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也搞定了。

后面不用愁这些Flash的GUIX数据加载问题了。

下面是SPI Flash的动态GIF效果:

网友A:
请教大佬,V6 标准库的使用emwin, 如何把字库放到 spi flash  ? 硬件上没有SD卡,有USBHOST,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V6 标准库的使用emwin, 如何把字库放到 spi flash  ? 硬件上没有SD卡,有USBHOST,串口。

V6的SPI Flash下载方案也要更新了。也可以制作MDK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V6的SPI Flash下载方案也要更新了。也可以制作MDK下载算法和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

一直用的keil4 , 用的标准库。   这个方法同样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keil4 , 用的标准库。   这个方法同样适用吗?

可以的,这个下载算法是独立的。不影响用户用的什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