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的函数,形参取地址

楼主(2020-10-24):
想这样用,不知道行不行:
<div>void foo(uint8_t data)</div><div>{</div><div>    foo1(&data);</div><div>    /*other thing to be done*/</div><div>}</div>

看起来没问题. 但是没这样用过.

网友A:
没问题,形参一般也是用的栈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形参一般也是用的栈空间。

谢谢,eric的解惑.
再请教一下,帖子内容怎么显示的这样乱,  我用帖子编辑<>功能了.  不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ric的解惑.
再请教一下,帖子内容怎么显示的这样乱,  我用帖子编辑功能了.  不是这样用的吗.

引用功能里面的内容,不能设置字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