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初学 -- 入门篇 (USB基础知识速览)

楼主(2020-10-25):
很久以前从网上搜罗的资料,分享下

相关名词:

主机(Host)

设备(Device)

接口(Interface)

管道(Pipe)
管道是主机与设备端点数据传输的连接通道,代表了主机的数据缓冲区与设备端点之间交换数据的能力。管道包括数据流管道和消息管道。
Such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host software and a USB device endpoint are called pipes.

端点(Endpoint)
端点,实际上是设备硬件上具有一定大小的数据缓冲区。USB系统中,每一个端点都有唯一的地址,是有设备地址和端点号给出的。默认设置端点0用作控制传输端点,其他端点必须在设备被主机配置后才能使用。
An endpoint is a uniquely(唯一地) identifiable portion of a USB device that is the terminus of a communication flow between the host and device.

问题一:USB的传输线结构是如何的呢?

答案一:一条USB的传输线分别由地线、电源线、D+、D-四条线构成,D+和D-是差分输入线,它使用的是3.3V的电压(注意哦,与CMOS的5V电平不同),而电源线和地线可向设备提供5V电压,最大电流为500MA(可以在编程中设置的,至于硬件的实现机制,就不要管它了)。

问题二:数据是如何在USB传输线里面传送的

答案二:数据在USB线里传送是由低位到高位发送的。

问题三:USB的编码方案?

答案三:USB采用不归零取反来传输数据,当传输线上的差分数据输入0时就取反,输入1时就保持原值,为了确保信号发送的准确性,当在USB总线上发送一个包时,传输设备就要进行位插入(即在数据流中每连续6个1后就插入一个0),从而强迫NRZI码发生变化。这个了解就行了,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问题四:USB数据通讯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答案四:USB数据是由二进制数字串构成的,首先数字串构成域(七种),域再构成包(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包再构成事务(IN、OUT、SETUP),事务最后构成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批量传输和控制传输)。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域、包、事务、传输,请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域:是USB数据最小的单位,由若干位组成,域可分为七种类型:

1、同步域(SYNC),8位,值固定为0000 0001,用于本地时钟与输入同步,标志一个包的起始。

2、标识域(PID),由四位标识符+四位标识符反码构成,表明包的类型和格式,可以计算出USB的标识码有16种,具体分类请看问题五。

3、地址域(ADDR):七位地址,代表了设备在主机上的地址,地址000 0000被命名为零地址,是任何一个设备第一次连接到主机时,在被主机配置、枚举前的默认地址,因此一个USB主机只能接127个设备。

4、端点域(ENDP),4位,由此可知一个USB设备有的端点数量最大为16个。

5、帧号域(FRAM),11位,每一个帧都有一个特定的帧号,帧号域最大容量0x800,帧号连续增加,到0x7ff后从自动0开始,对于同步传输有重要意义。

6、数据域(DATA):长度为0~1023字节,在不同的传输类型中,数据域的长度各不相同,但必须为整数个字节的长度

7、校验域(CRC):对令牌包(CRC5)和数据包(CRC16)中非PID域进行校验的一种方法,CRC校验在通讯中应用很泛,是一种很好的校验方法,至于具体的校验方法请查阅相关资料,只须注意CRC码的除法是模2运算,不同于10进制中的除法。

(二)包:由域构成的包有四种类型,分别是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和特殊包,前面三种是重要的包,不同的包的域结构不同,介绍如下

1、令牌包:可分为输入包、输出包、设置包和帧起始包(注意这里的输入包是用于设置输入命令的,输出包是用来设置输出命令的,而不是放据数的)
其中输入包、输出包和设置包的格式都是一样的:SYNC+PID+ADDR+ENDP+CRC5
帧起始包的格式:SYNC+PID+11位FRAM+CRC5

2、数据包:分为DATA0包和DATA1包,当USB发送数据的时候,当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大于相应端点的容量时,就需要把数据包分为好几个包,分批发送,DATA0包和DATA1包交替发送,即如果第一个数据包是DATA0,那第二个数据包就是DATA1。但也有例外情况,在同步传输中(四类传输类型中之一),所有的数据包都是为DATA0。
格式:SYNC+PID+0~1023字节+CRC16

3、握手包:结构最为简单的包,格式:SYNC+PID

(三)事务:分别有IN事务、OUT事务和SETUP事务三大事务,每一种事务都由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三个阶段构成,这里用阶段的意思是因为这些包的发送是有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的,事务的三个阶段如下:

1)、令牌包阶段:启动一个输入、输出或设置的事务

2)、数据包阶段:按输入、输出发送相应的数据

3)、握手包阶段:返回数据接收情况,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没有这个阶段,这是比较特殊的。

事务的三种类型如下(以下按三个阶段来说明一个事务):

1、SET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SETUP的设置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主机给设备发送数据,固定为8个字节的DATA0包,这8个字节的内容就是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

握手包阶段——设备-->主机,设备正确接收到主机的命令信息后,返回ACK,此后总线进入空闲状态,并准备下一个传输(在SETUP事务后通常是一个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

整个过程为:
主机-->设备,SYNC+SETUP+ADDR+ENDP+CRC5
主机-->设备,SYNC+DATA0+8字节+CRC16
设备-->主机,SYNC+ACK/NAK/STALL

2、 IN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IN的输入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往主机发送数据;

数据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要注意:数据包阶段也不总是传送数据的,根据传输情况还会提前进入握手包阶段):

1) 设备端点正常,设备往入主机里面发送数据(发送数据太长时拆分成多个IN事务,DATA0与DATA1交替);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IN事务提前结束,到了下一个IN事务才继续;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也就提前结束了,总线进入空闲状态。

握手包阶段——主机正确接收到数据之后就会向设备发送ACK包。

整个过程为:
主机-->设备,SYNC+IN+ADDR+ENDP+CRC5
设备-->主机,SYNC+DATA1/0+(0~1023)字节+CRC16或SYNC+NAK/STALL
主机-->设备,SYNC+ACK

3、 O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OUT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给设备发送数据(发送数据太长时拆分成多个IN事务,DATA0与DATA1交替);

握手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

1) 设备端点接收正确,设备往入主机返回ACK,通知主机可以发送新的数据,如果数据包发生了CRC校验错误,将不返回任何握手信息;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通知主机再次发送数据;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提前结束,总线直接进入空闲状态。

整个过程为:
主机-->设备,SYNC+OUT+ADDR+ENDP+CRC5
主机-->设备,SYNC+DATA1/0+(0~1023)字节+CRC16
设备-->主机,SYNC+ACK/NAK/STALL

(四)传输:传输由OUT、IN、SETUP事务其中的事务构成,有四种类型: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同步传输、控制传输,其中中断传输和批量转输的结构一样,同步传输有最简单的结构,而控制传输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

1、中断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键盘、鼠标等HID设备的数据传输中

2、批量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大容量数据传输,没有固定的传输速率,也不占用带宽,当总线忙时,USB会优先进行其他类型的数据传输,而暂时停止批量转输。

3、同步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有两个特殊地方,第一,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是没有握手包阶段的;第二,在数据包阶段所有的数据包都为DATA0

4、控制传输: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控制传输由三个阶段构成(初始设置阶段、可选数据阶段、状态信息步骤),每一个阶段可以看成一个的传输,也就是说控制传输其实是由三个传输构成的,用来于USB设备初次加接到主机之后,主机通过控制传输来交换信息,设置地址和读取设备的描述符,使得主机识别设备,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是每一个USB开发者都要关心的问题。

1)、初始设置步骤:就是一个由SETUP事务构成的传输

2)、可选数据步骤:就是一个由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这个步骤是可选的,要看初始设置步骤有没有要求读/写数据(由SET事务的数据包步骤发送的标准请求命令决定)

3)、状态信息步骤:顾名思义,这个步骤就是要获取状态信息,由IN或OUT事务构成构成的传输,但是要注意这里的IN和OUT事务和之前的INT和OUT事务有两点不同:

a.传输方向相反,通常IN表示设备往主机送数据,OUT表示主机往设备送数据;在这里,IN表示主机往设备送数据,而OUT表示设备往主机送数据,这是为了和可选数据步骤相结合;
b.在这个步骤,数据包阶段的数据包都是0长度的DATA1包,即SYNC+PID+CRC16

控制输入时:
1)初始设置步骤:
主机-->设备,SYNC+SETUP+ADDR+ENDP+CRC5
主机-->设备,SYNC+DATA0+8字节+CRC16
设备-->主机,SYNC+ACK/NAK/STALL
2)可选数据步骤:(数据较多时,此步骤可以分多次,此时DATA0/DATA1交替传送)
主机-->设备,SYNC+IN+ADDR+ENDP+CRC5
设备-->主机,SYNC+DATA1+n字节+CRC16或SYNC+NAK/STALL
主机-->设备,SYNC+ACK
3)状态信息步骤:
主机-->设备,SYNC+OUT+ADDR+ENDP+CRC5
主机-->设备,SYNC+DATA1+0字节+CRC16
设备-->主机,SYNC+ACK/NAK/STALL

控制输出时:
1)初始设置步骤:
主机-->设备,SYNC+SETUP+ADDR+ENDP+CRC5
主机-->设备,SYNC+DATA0+8字节+CRC16
设备-->主机,SYNC+ACK/NAK/STALL
2)可选数据步骤:(数据较多时,此步骤可以分多次,此时DATA0/DATA1交替传送)
主机-->设备,SYNC+OUT+ADDR+ENDP+CRC5
主机-->设备,SYNC+DATA1+n字节+CRC16
设备-->主机,SYNC+ACK/NAK/STALL
3)状态信息步骤:
主机-->设备,SYNC+IN+ADDR+ENDP+CRC5
设备-->主机,SYNC+DATA1+0字节+CRC16或SYNC+NAK/STALL
主机-->设备,SYNC+ACK

问题五:标识码有哪些?

答案五:如同前面所说的标识码由四位数据组成,因此可以表示十六种标识码,在USB1.1规范里面,只用了十种标识码,USB2.0使用了十六种标识码,标识码的作用是用来说明包的属性的,标识码是和包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数据包的类型,数据包分为令牌包、数据、握手包和特殊包四种(具体分类请看问题七),标识码分别有以下十六种:

令牌包 :

0x01  输出(OUT)启动一个方向为主机到设备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9  输入 (IN) 启动一个方向为设备到主机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5  帧起始(SOF)表示一个帧的开始,并且包含了相应的帧号

0x0d  设置(SETUP)启动一个控制传输,用于主机对设备的初始化

数据包 :

0x03  偶数据包(DATA0),

0x0b  奇数据包(DATA1)

握手包:

0x02  确认接收到无误的数据包(ACK)

0x0a  无效,接收(发送)端正在忙而无法接收(发送)信息

0x0e  错误,端点被禁止或不支持控制管道请求

特殊包 0x0C  前导,用于启动下行端口的低速设备的数据传输

问题六:USB主机是如何识别USB设备的?

//添加,插入USB后,会进行一次复位操作。
答案六:当USB设备插上主机时,主机就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对设备进行枚举配置(配置是属于枚举的一个态,态表示暂时的状态),这这些态如下:

        1、接入态(Attached):全/高速设备D+引脚外接1.5k上拉电阻,低速设备D-引脚外接1.5k上拉电阻,设备接入主机后,主机通过检测信号线上的电平变化来发现设备的接入,并获取设备速度;

        2、供电态(Powered):就是给设备供电,分为设备接入时的默认供电值,配置阶段后的供电值(按数据中要求的最大值,可通过编程设置)

        3、缺省态(Default):USB在被配置之前,通过缺省地址0与主机进行通信;

        4、地址态(Address):经过了配置,USB设备被复位后,就可以按主机分配给它的唯一地址来与主机通信,这种状态就是地址态;

        5、配置态(Configured):通过各种标准的USB请求命令来获取设备的各种信息,并对设备的某此信息进行改变或设置。

        6、挂起态(Suspended):总线供电设备在3ms内没有总线动作,即USB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的话,该设备就要自动进入挂起状态,在进入挂起状态后,总的电流功耗不超过280UA。

问题七:刚才在答案四提到的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究竟是什么?

答案七: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是用在控制传输中的“初始设置步骤”里的数据包阶段(即DATA0,由八个字节构成),请看回问答四的内容。标准USB设备请求命令共有11个,大小都是8个字节,具有相同的结构,由5个字段构成(字段是标准请求命令的数据部分),结构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字节数,首字母bm,b,w分别表示位图、字节,双字节):

bmRequestType(1)+bRequest(1)+wvalue(2)+wIndex(2)+wLength(2)

各字段的意义如下:

1、bmRequestType:D7D6D5D4D3D2D1D0

D7=0主机到设备

=1设备到主机;

D6D5=00标准请求命令

     =01 类请求命令

     =10用户定义的命令

=11保留值

D4D3D2D1D0=00000 接收者为设备

            =00001 接收者为接口

            =00010 接收者为端点

            =00011 接收者为其他接收者

            =其他  其他值保留

2、bRequest:请求命令代码,在标准的USB命令中,每一个命令都定义了编号,编号的值就为字段的值,编号与命令名称如下(要注意这里的命令代码要与其他字段结合使用,可以说命令代码是标准请求命令代码的核心,正是因为这些命令代码而决定了11个USB标准请求命令):

0) 0  GET_STATUS:用来返回特定接收者的状态

1) 1  CLEAR_FEATURE:用来清除或禁止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2) 3  SET_FEATURE:用来启用或激活命令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3) 5  SET_ADDRESS:用来给设备分配地址

4) 6  GET_DEscriptOR:用于主机获取设备的特定描述符

5) 7  SET_DEscriptOR:修改设备中有关的描述符,或者增加新的描述符

6) 8  G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获取设备当前设备的配置值(注同上面的不同)

7) 9  S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指示设备采用的要求的配置

8) 10  GET_INTERFACE:用于获取当前某个接口描述符编号

9) 11  SET_INTERFACE:用于主机要求设备用某个描述符来描述接口

10) 12 SYNCH_FRAME:用于设备设置和报告一个端点的同步帧

以上的11个命令要说得明白真的有一匹布那么长,请各位去看书吧,这里就不多说了,控制传输是USB的重心,而这11个命令是控制传输的重心,所以这11个命令是重中之重,这个搞明白了,USB就算是入门了。

问题八:在标准的USB请求命令中,经常会看到Descriptor,这是什么来的呢?

回答八:Descriptor即描述符,是一个完整的数据结构,可以通过C语言等编程实现,并存储在USB设备中,用于描述一个USB设备的所有属性,USB主机是通过一系列命令来要求设备发送这些信息的。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如问答节中的命令***作来给主机传递信息,从而让主机知道设备具有什么功能、属于哪一类设备、要占用多少带宽、使用哪类传输方式及数据量的大小,只有主机确定了这些信息之后,设备才能真正开始工作,所以描述符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要好好掌握。标准的描述符有5种,USB为这些描述符定义了编号:

1——设备描述符,描述遵循USB版本号、设备类型等信息,一个USB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

2——配置描述符,用于描述一个USB设备的属性和能力等配置信息,如接口总数、当前配置、供电方式、远程唤醒和须获取电流量等,一个USB设备可以有几种相对独立的配置。

3——字符描述符,可选。

4——接口描述符,描述一个接口的属性,如接口类型、使用了哪些非0端点等。一个配置可拥n个接口,每个接口有唯一编号。

5——端点描述符,描述非0端点的属性,包括输入/输出方向、端点号和端点容量。需注意的是端点描述符是作为配置描述符的一部分来返回给主机的,而不能直接通过控制传输中的Get_Descriptor或Set_Descriptor来访问。

上面的描述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而一个设备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描述符,而一个配置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接口描述符,一个接口使用了几个端点,就有几个端点描述符。

网友(2021-11-25):
感谢硬汉哥

网友A:
硬汉哥,有没有推荐的书籍?我最近在看别人翻译的usb2.0规范文档,感觉好枯燥,很多时候都看不懂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硬汉哥,STM32H7的使用USB虚拟串口CDC的时候,cubeide配置完工程后,usbd_cdc_if.c文件里面数组UserRxBufferHS的长度,可以由用户配置,但是USB栈协议规定一包数据最多64字节,那么这个数组长度是不是超过64的部分就没有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有没有推荐的书籍?我最近在看别人翻译的usb2.0规范文档,感觉好枯燥,很多时候都看不懂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有的,此贴:
把Cypress的中文文档下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硬汉哥,STM32H7的使用USB虚拟串口CDC的时候,cubeide配置完工程后,usbd_cdc_if.c文件里 ...

USB2.0全速,这个不能改了。

2.0全速的批量传输,控制传输和中断传输都是最大64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有的,此贴:
把Cypress的中文文档下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 ...

谢谢硬汉哥,这个资料在你的论坛里已经找到并且下载了,正在学习

网友(2022-10-28):
好文,厉害!

DAPLINK的USB Vendor ID是0x0D28,十进制3368,反查《Valid USB Vendor ID Numbers》,是ARM公司

网友C:
兄弟们,遇到这个报错咋解决 Error #603: 'Keil.MDK-Plus::USB:COREebug:6.16.0': component requires valid MDK-ARM Plus or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们,遇到这个报错咋解决 Error #603: 'Keil.MDK-Plus::USB:COREebug:6.16.0': component requires va ...

注册MDK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