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自己按照历程依葫芦画瓢搞了几个按钮,按下弹起后显示的字符木有了?

楼主(2020-10-25):
请教下自己按照历程依葫芦画瓢搞了几个按钮,按下弹起后显示的字符木有了?

木有按下按钮之前的效果:

按下按钮弹起后的效果:

请教下,还有哪里木有弄好啊?!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配置好吧,直接在GUIX Studio上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配置好吧,直接在GUIX Studio上跑跑看。

我对照过历程的按钮配置及设置,我目前完全按照历程搞的,但是没有实现历程的效果,

历程使用 guix studio 仿真貌似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按照历程捣鼓的 使用 guix studio 仿真也是不行,搞到单片机里面运行也是不行啊
历程参考:

C:\Azure_RTOS\GUIX_Studio_6.1\examples\demo_guix_washing_machin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照过历程的按钮配置及设置,我目前完全按照历程搞的,但是没有实现历程的效果,

历程使用 guix st ...

是改了回调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改了回调的处理?

回调处理也是照抄的没有修改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照过历程的按钮配置及设置,我目前完全按照历程搞的,但是没有实现历程的效果,

历程使用 guix st ...

简单上个这部分的测试代码,我试试,仅需要应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上个这部分的测试代码,我试试,仅需要应用部分。

重新又捣鼓了一下,现在貌似基本可以了,现在就还差 图片按钮上的图片显示不会白色了
我现在是使用 计算器里面重新绘制的方法实现的 radio 按钮 显示字符颜色,

现在那个电源图片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搞,刚开始时电源图片符号显示是正常的,按下电源按钮后,现在字符可以正常变化,就是电源符号图片变成了灰色不是正常的白色 ??

效果图片如下:

电源按钮:

radio 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又捣鼓了一下,现在貌似基本可以了,现在就还差 图片按钮上的图片显示不会白色了
我现在是使用 计算 ...

做GUIX Studio的配置没,上传上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GUIX Studio的配置没,上传上来,我试试。

请大神笑纳

网友A:
颓了,低版本还打不开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颓了,低版本还打不开你这个。

我使用的是 6.1.0 版本,另外你把 压缩包里面的那些图片增加进来应该就可以了

还有增加字库,其他的貌似就没有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颓了,低版本还打不开你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重新 导入图片弄好的,你那边应该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刚刚重新 导入图片弄好的,你那边应该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界面效果是这样的吗,显存异常,按钮上面没有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效果是这样的吗,显存异常,按钮上面没有字符

不好意思啊,刚刚忘记了吧字体改成系统字体,现在改好了

使用 guix stduo 仿真,貌似按下按钮后,字符颜色都会变成灰色,需要把回调函数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才有效果出现

使用系统字体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刚刚忘记了吧字体改成系统字体,现在改好了

测试了,你那个电源按钮,按压的位置要在OFF字符以外的区域才行,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你那个电源按钮,按压的位置要在OFF字符以外的区域才行,你试试。

你是说电源按钮按压在 OFF 字符位置,松手后,电源图标符号会变成 白色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源按钮按压在 OFF 字符位置,松手后,电源图标符号会变成 白色吗 ?

我这里测试是会变成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测试是会变成黄色。

是我发的 那个测试程序吗 ??

怎么我的那个电源图标符号按压后就会变成 灰色 ??

字符倒是会变成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你那个电源按钮,按压的位置要在OFF字符以外的区域才行,你试试。

我测试过了,我的那个电源按钮,貌似不需要按压在 OFF 字符上也是可以的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我的那个电源按钮,貌似不需要按压在 OFF 字符上也是可以的呀 !

在GUIX Studio上测试,按键早OFF字符上不行,以外部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UIX Studio上测试,按键早OFF字符上不行,以外部分可以

我刚刚也重新测试了一下,发现是第一次按压貌似效果不怎么好,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具体原因目前也不太清楚,貌似历程里面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对比了一下配置及相关设置也木有发现问题所在啊,这个问题估计得后续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