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写入速度很慢的问题

楼主(2020-10-25):
在nand flash 上移植了FileX和LevelX发现写入速度比底层写入速度慢很多,大伙移植的也是这样吗?还是哪里配置不对。
初始化代码:
    status = fx_media_format(nand_disk,
                    _fx_nand_flash_driver,               // Driver entry
                    FX_NULL,                      // RAM disk memory pointer
                    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pointer
                    sizeof(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size
                    "HOST_DISK",                  // Volume Name
                    1,                            // Number of FATs
                    32,                           // Directory Entries
                    0,                            // Hidden sectors
                    (2048*64),                      // Total sectors
                    2048,                         // Sector size
                    1,                            // Sectors per cluster
                    1,                            // Heads
                    1);                           // Sectors per track

网友:
你的NAND FHASH 是256MB的吗?  Total sectors 不要用尽啊,一般93%左右就好了,出现坏块可以从7%里拿出来替换。  速度慢的话 加大 Directory Entries 和 Media buffer size 试试。

楼主:
是256MB的,坏块这个应该不用自己处理了吧,全交给LevelX了,还不清楚它内部怎么处理的,加了8K的缓冲也没效果。

楼主:
把这两个宏定义关了,速度能提到400-500多KB/S之间浮动,感觉还不是很快。
//#define FX_ENABLE_FAULT_TOLERANT
//#define FX_FAULT_TOLERANT

网友:
大佬有加入ECC校验吗? 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正常速度,加上文件系统后,读写速度是裸机时的一半。常用的文件系统基本都是这种效果。

还有优化空间。

楼主:
但是不能开FX_ENABLE_FAULT_TOLERANT这个功能有点可惜啊,开了速度损失太多,还是等硬汉大哥的教程出来在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