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 MCU_Font V2.0 更新 定制图标字体

楼主(2020-10-25):
完整介绍地址:https://gitee.com/WuBinCPP/MCU_Font_Release

4.定制图标 (版本V2.0新增功能)
当字体图标 FontAwesome 中没有我们想要的图标时,我们可以使用定制图标功能来制作自己的图标字体。
在多字体设置中将第一种字体选择为【定制图标】(在字体列表中最后一项),还需再添加一种任意字体来设置大小,这里我们选择黑体,大小设置大点设为60,如下图所示。(排在前面的优先级高,我们将定制图标放在最前)
接下来我们在主界面中将字体切换到字体1即图标字体,然后点击字库浏览。
选择左上角e000的方格,再点击插入图片按钮(也可直接双击方格来插入图片),来选择一张图片。
(unicode编码E000-F8FF为私有区域,可以自定义使用,F000 之后的已被图标字体FontAwesome使用,因此我们的定制图标默认从E000开始)
如下图添加了5张图片。插入图片后,单击相应的图片单元格,软件将自动把字符拷贝到系统剪切板中,之后我们只需要在LVGL代码中粘贴即可。
在LVGL中编写如下测试程序:
LV_FONT_DECLARE(mcu_font_16)
void lv_test(void)
{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NULL);
    lv_obj_set_style_local_text_font(label,LV_OBJ_PART_MAIN,LV_STATE_DEFAULT,&mcu_font_16);
    lv_obj_set_style_local_text_color(label,LV_LABEL_PART_MAIN,LV_STATE_DEFAULT,LV_COLOR_BLUE);
    lv_obj_set_style_local_bg_color(lv_scr_act(),LV_LABEL_PART_MAIN,LV_STATE_DEFAULT,LV_COLOR_YELLOW);
    lv_obj_set_size(label,100,100);
    lv_label_set_text(label,"?????");//这里为前面5张图片对应的字符
}
将上述LVGL测试程序保存后,切换到 MCU_Font.exe 工具中,点击生成。最后再运行 LVGL 的测试程序。(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