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驱动W25Q64JV,如何进入QSPI模式?

楼主(2020-10-26):
各位好,版主好。
我使用STM32H743驱动W25Q64JV,硬件上已经接为4线IO口的QSPI模式了:PB6-CS, PB2-CLK, PF8-IO0, PF9-IO1, PF7-IO2,  PF6-IO3。
在初始化IO口后,我采用1线IO方式,也就是传统的SPI模式,已经可以读到W25Q64JV的ID号了。但我不知道如何切换进入QSPI模式,规格书里面说默认已经设置QE位了,但我使用4线QSPI读写W25Q64JV失败:

网友A:
注意QSPI Flash中1线,2线或4线使用时的很多命令都是不同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61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QSPI Flash中1线,2线或4线使用时的很多命令都是不同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 ...

你说对了,W25Q64JV真正QSPI指令只有5条,其它大多数都是标准SPI指令。

我的程序是从W25Q128FV改的,很多QPI或QSPI指令都不能用了,要改为标准SPI指令。

其实我改用W25Q64JV,是因为目前W25Q64JV比W25Q64FV或W25Q128FV便宜,8MB用来存字库也够用了,还可以顺便存点图片。

改了几天,今天终于改对了!谢谢eric2013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