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RTX51教程吗?

楼主(2020-10-26):
最近在使用深圳赛元的1T 8051,他家95系列的51确实是超级,主频32M,64K FLASH,4K RAM,要知道,51是8位机,代码密度低多了,64K FLASH可以写出一个庞大的程序,用着很顺手,现在把好多原来用STM8S和STM32F1的板子改成这个超级51了,TSSOP28的,价格2个大洋,够便宜了吧,最多48脚的,现在STM32F072又被炒到了好几十块一片,这些代理商每年挑几款芯片炒,明年不定又轮到哪款芯片,反正每年炒的芯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用户就看运气了,所以尽量逐步放弃国外厂家的MCU,之前用STM32F103C8T6,被炒过一次吃过不少亏,后来换了,用国产8051还是很放心的,不可能被炒,下一步准备继续深耕这个片子,想上个OS,百度科普了下,只有RTX51适合这个片子,其它的OS占用资源的成本太高了,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先辈研究过这个小OS

网友:
看keil的文档就行,你看看查阅是否方便

https://www.keil.com/rtx51tiny/

网友:
“退一步”上ucos,51也有移植

楼主:
看英文文档还可以,4K XRAM,用RTX51-FULL应该够用吧

楼主:
51上ucos2,4K内存开几个任务就被OS给消耗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英文文档还可以,4K XRAM,用RTX51-FULL应该够用吧

够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df7 ... 9bd64783e623f.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409b91a453610661ed9f465.html
硬汉,帮我下两个百度文库的文件,RTX51教程,不知道谁写的,留着给其它有需要的网友学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df7 ... 9bd64783e623f.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409b91a453 ...

这个貌似下载不了,这两个是VIP的,需要花钱注册才能下载。

网友:
从其它地方下载到了

网友:
我下载了,分享一下

楼主:
下载了,非常感谢,这几个资料足够了

网友:
他家的仿真工具在92系列的芯片上有点慢(10K以上的程序),
我们在产品上出现死机的情况,电源的波动导致LVR复位后 导致的重新上电异常。不是百分百出现。

楼主:
你说的是赛元的8051吗?

网友:
其实8位机上OS,可以看看那些非抢占式的,像我以前接触过的一些OSAL我觉得就挺不错的,还有就是一些国外或者是国内的轮询式OS,再然后就是用状态机来写程序了!!!!

网友(2022-06-28):
楼主方便吗,我想借鉴一下赛元移植后的框架(就是想看看我那些文件没添加,不需要内容),我用赛元95系列移植后,用不了os_wait等系统函数;如果可以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刚刚发现是看门狗的问题,把它关了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延申了一个问题,程序缺少看门狗,如何在延时或切换中喂狗(新建一个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