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H750VB GUI模板

楼主(2020-10-26):
使用H750VB,使用内部RAM驱动8080接口800X480的LCD。请问这种情况还需要使用DMA2D吗?有没有类似的emwin模板可供参考

网友A:
得看8080接口的lcd的芯片是什么了,如果是RA8875,用V4版本(F407)的相应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8位色,使用H750的内部RAM就够,驱动800*48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8位色,使用H750的内部RAM就够,驱动800*480没问题。

就是用的16位啊,内部不够一帧,所以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8080接口的lcd的芯片是什么了,如果是RA8875,用V4版本(F407)的相应驱动就可以了。

LCD是9806自带显存。所以我现在不清楚,怎么用小于1帧的内部缓存配合DMA2D,移植GUI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16位啊,内部不够一帧,所以才纠结

注意这里所说的8位色的含义,是指的256种颜色值。

通过0到255的索引值实现24bit颜色的互转,即1个索引值对应一个24bit颜色值,然后将这256个颜色值存储到LTDC的LUT寄存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里所说的8位色的含义,是指的256种颜色值。

通过0到255的索引值实现24bit颜色的互转,即1个索引 ...

明白,但是使用中肯定不止256种颜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但是使用中肯定不止256种颜色

如果不贴图,仅是控制类界面,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贴图,仅是控制类界面,足以。

我想问的是,在内存不够的情况下使用emwin,是否还需要配合DMA2D使用。不然我就照407移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在内存不够的情况下使用emwin,是否还需要配合DMA2D使用。不然我就照407移植了

用不用emWin,跟DMA2D没有关系,DMA2D仅仅是加速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