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按键刷新机制问题

楼主(2020-10-26):
我用的SPI屏,本来就刷新慢,刷一屏图像得一秒,已经做了dma优化了。做的键盘窗口,发现连续点击两个按键,屏幕会按照他们之间的对角线全部刷新。比如先点1,再点exit,整个键盘就会刷新。最下面一行按键也是这样,刷新的闪烁感特别明显。
这个问题有救吗?如果是固定刷新机制的话,我就不用emwin了。

网友:
你这分辨率应该320x240的吗?这个全部刷新是emwin自动的裁剪机制,不一定按照客户的想法,刷新速度太慢了

网友:
这个跟emWin没关系,这种屏无解,这就是所谓的撕裂感。这种屏,我记得切换下横屏或者竖屏,有一个方向效果好点。

而撕裂是随机的,根本原因是下面这个:

避免STM32H7的LTDC刷新撕裂感的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4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