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VE (V版本 不知道是芯片内部BUG还是HAL库BUG)

楼主(2020-10-26):
PC3_C管脚 配置为推挽输出的时候,(无其他配置程序) 无法输出高电平,拿万用表测,输出电压为0.23V
于是我看手册,说是这个管脚内部直接连接高速ADC。
猜测是不是默认打开了。
于是调用HAL_SYSCFG_AnalogSwitchConfig(SYSCFG_SWITCH_PC3, SYSCFG_SWITCH_PC3_CLOSE);
将其关闭。
发现输出可以3.3V
可是!!!!
第二天后,PC3_C又变成了无法输出高电平,输出的电压始终为0.23V,即使调用上面的函数也无法输出高电平.
我的芯片是V版本的
KEIL库是最新的STM32H7 2.6版本的
CUBE也是最新版本生成的
内部程序仅仅调了2条
分别如下
HAL_SYSCFG_AnalogSwitchConfig(SYSCFG_SWITCH_PC3, SYSCFG_SWITCH_PC3_CLOSE);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网友A:
此引脚主要是给ADC配的,其它方式应该不靠谱,不推荐使用。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4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引脚主要是给ADC配的,其它方式应该不靠谱,不推荐使用。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 ...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尽量避开使用此管脚咯(PC3_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尽量避开使用此管脚咯(PC3_C)

如果非ADC功能,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ADC功能,最好不用。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