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muti/single line text input 控件的文本如何设置成动态申请内存

楼主(2020-10-26):
GUIX muti/single line text input 控件的文本如何设置成动态申请内存?(就是随控件创建申请,随控件删除释放。指的是文本不是控件本身)
勾了这个好像也没作用
生成的只是把定义去掉了

网友:
这个不是控件的删除,这个是控件使用静态内存还是动态内存。

网友A:
这是个bug,会尽快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bug,会尽快修复。

老兄,menu的有内存泄漏的问题,一起修复了呗,临时修复方法:

(原因是guix stdio生成的代码调用gx_menu_insert,把menu的child换给了它的成员gx_menu_list, delete的时候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bug,会尽快修复。

另外,大佬,menu控件能增加  选项吗?不行的话,只能强行改创建函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大佬,menu控件能增加选项吗?不行的话,只能强行改创建函数了。

menu是支持“Private Text Copy”的,Studio里漏掉了这个属性,以后会加上。
可以在代码里调用gx_widget_style_add设置GX_STYLE_TEXT_COPY,效果是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属性只能在widget还不可见的时候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menu的有内存泄漏的问题,一起修复了呗,临时修复方法:

(原因是guix stdio生成的代码调用gx_m ...

谢谢提醒,会尽快修复。

网友B(2020-12-26):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bug,会尽快修复。

请问大佬,楼主的问题修复了吗?不行的话我只能用 button 来代替 input text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楼主的问题修复了吗?不行的话我只能用 button 来代替 input text 了

修复了,需要更新到6.1.3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了,需要更新到6.1.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