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正在增加SPI Flash脱机烧录功能,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提提建议

楼主(2020-10-26):
方案规划:
1、支持4路操作模式和单路操作模式
2、单路模式使用硬件SPI完成
3、4路模式使用软件GPIO模拟
4、单路模式无需增加转接板
5、4路模式需要设计一个转接板,带4个按压式SO8编程插座。
6、机台信号通过RS232 IO扩展板扩展(需要时购买)
7、发指令时,片选全部选中,共用MOSI。等待应答时,同步采集MISO。

GPIO口线分配:
    D0  PD14 PA15 PI0    - DIR PH8       CS2
    D1  PD15 PA8 PH19    - DIR PG8       CS3

    D2  PE6  PD0 PB7     - DIR PD9       MOSI    (硬件SPI信号)
    D3  PE5  PD1 PH11    - DIR PG10      MISO_1  (硬件SPI信号)
    D4  PE4  PE7 PH12    - DIR PG12      CS1     (软件控制片选)
    D5  PE2  PE8 PI5     - DIR PG7       SCK     (硬件SPI信号)
    D6  PE9  PD3 PA0     - DIR PD10      CS4
    D7  PE10 PI6         - DIR PI1       MISO_2  (第2路MISO)
    D8  PE11 PD4  PI3    - DIR PG9       MISO_3  (第3路MISO)
    D9  PE12 PD5         - DIR PI12      MISO_4  (第4路MISO)

    RS232_TX             - RS232串口机台信号扩展 START BUSY OK NG
    RS232_RX             - RS232串口机台信号扩展

网友A:
单路最好也支持插到转接板上,否则只有裸芯片还不方便自己外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路最好也支持插到转接板上,否则只有裸芯片还不方便自己外接线。

最好带独立供电 用夹子 有时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带独立供电 用夹子 有时要外接电源

能详细描述下你的烧录用法吗。或者拍个照。
不太理解独立供电,夹子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描述下你的烧录用法吗。或者拍个照。
不太理解独立供电,夹子的作用。

当遇到带有受保护功能的编程器的时候,夹子在正常的电压下是读不出来的,这时候需要加一个3.3V的电压,方法是: 夹子夹住芯片,芯片第8脚对应的夹针加一个3.3V的电压。一般3.3V的电源有两根线,那么VCC对应接夹子,另外一根线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描述下你的烧录用法吗。或者拍个照。
不太理解独立供电,夹子的作用。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TOOL可以直接烧录板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TOOL可以直接烧录板载芯片

对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