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H7 UART 通信

楼主(2020-10-27):
大家好,不知大家有沒有遇到,使用安富莱的 UART bsp驱动, 串口通信  配置为 8N1,  可以通信,
修改驱动参数为
8N2,  8E1, 通不上。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这种的最好两个板子通信,不要用电脑端上位机通信。

楼主:
经验证,少改了个参数,如果是奇偶校验,必须将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改为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就可以一切通信正常了,

因为V7还没有出modbus, 移植的V6的modbus一切正常,但是有个小建议,现在的modbus架构好像如果是多串口的话,不太方便, 比如板子上有两个主两个从,可以搞个可配置的,就方便多了。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证,少改了个参数,如果是奇偶校验,必须将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改为
U ...

当前做的这个modbus不支持同时使用主从。

后面升级考虑下。

楼主:
不同的串口,一个用主,一个用从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串口,一个用主,一个用从应该可以吧?

这个自己参考我们的修改下就行,默认我们的是为一个485设备接口设备准备的。

你要多个,简单些,再复制出来一份,换个API名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