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字体和图片等显示有误差

楼主(2020-10-27):
GD32移植了emwin之后发现很多问题(RGB屏幕),第一感觉刷新慢了好多,第二就是字体显示不正确.如图下图所示,字体和图片的显示(图片显示没有拍照),在轮廓的地方会有一些带有粉色,又类似alpha通道类似的颜色.字体是自己制作的宋体.c文件(在之前的平台显示是没有错误的).迷惑了好几天,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法,虽然我觉得是自定义的emwin的绘制16bit图片等函数有问题,但是把他们都去掉还是老样子.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

补充:使用emwin自带字体不会有这种状况.绘制位图或者显示自定义字体会出错用了外接的16位SDRAM,RGB屏幕驱动.

网友A:
RGB屏,用的是外接SDRAM吗

网友:
这个现象有点类似因为颜色位不够导致的异常,你搞个颜色渐变测试下,搞个大按钮就可以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屏,用的是外接SDRAM吗

是的.奇怪的是,用emWin自带的字体并没有那种状况.绘制的位图和自制作的字体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奇怪的是,用emWin自带的字体并没有那种状况.绘制的位图和自制作的字体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可以采用通用的移植方式,仅实现打点和读点功能,可以有效的排查底层问题。如果这都有问题,得从你的硬件和底层配置找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通用的移植方式,仅实现打点和读点功能,可以有效的排查底层问题。如果这都有问题,得从你的硬件 ...

我尝试过论坛里这个方法,光标和字体小叠加都没有问题呢.
想不明白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B6%C1%B5%E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论坛里这个方法,光标和字体小叠加都没有问题呢.
想不明白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http://www ...

建议用通用移植方法试试,可以有效屏蔽底层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通用移植方法试试,可以有效屏蔽底层优化。

emmmmm,不太懂通用的移植方法是什么,我尝试过屏蔽掉所有的LCD_SetDevFunc函数,也就是不使用自定义的硬件加速等,效果还是一样的.

啊啊,刚刚用了一下GUIX发现也会这样子,这就不是emwin的问题了

还是没有发现硬件软件配置什么问题..

网友:
GD能用emwin?

网友(2022-10-25):
你好,emwin上运用GUI_DispStringHCenterAt函数显示文字,然后设置透明文本后,文字刷新会发生堆叠,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内核相同就行,又不是用stem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