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函数指针作为另一个函数指针的参数emWin中GUI.h里GUI_SetFuncMixColors的声明

楼主(2020-10-27):
LCD_COLOR (* GUI_SetFuncMixColors    (LCD_COLOR (* pFunc)(LCD_COLOR Color, LCD_COLOR BkColor, U8 Intens))) (LCD_COLOR Color, LCD_COLOR BkColor, U8 Intens);
这个函数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写法有大佬能够指点一下么?

网友A:
1. 用户自定义处理函数为:LCD_COLOR my_func (LCD_COLOR Color, LCD_COLOR BkColor, U8 Intens);
2. GUI_SetFuncMixColors (my_func);
3. 完毕,相当于注册了自定义处理函数,emwin会正确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户自定义处理函数为:LCD_COLOR my_func (LCD_COLOR Color, LCD_COLOR BkColor, U8 Intens);
2. GUI_ ...

很感谢你的回复,我的疑问点不是这个设置回调函数。而是这种语法的写法不太理解以前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