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8年的裸机开发,上操作系统怎么选

楼主(2020-10-28):
目前的产品功能要求越来越多, 开发节奏越来越快, 简单的裸机开发已经不能适应需求了, 计划使用操作系统, 麻烦硬汉帮忙推荐下使用的产品组合,感谢!
8年的裸机C语言开发经验, SD驱动, GPRS驱动, 简单的GUI等等都使用裸机开发过,
未来的产品需要尽量兼容windows的文件系统/ 有线网络/ 4G和WIFI/ USB存储/ JSON/ 中等复杂的GUI(窗口曲线和表格)
仅需要一些标准的功能, 不需要魔改各种花样. 希望尽量缩短软件开发的周期和难度, 硬件平台的成本要求不是严格.
看硬汉把各种系统和组件玩的这么溜, 好像那种系统都可以研究的很明白, 我的能力有限, 估计是没那本事,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呢,

目前了解到的 RTT/ Free Rtos/ UCOS/ ThreadX/  周公的AWorksOS
貌似这些系统, 并不是所有的都带有比较完善的GUI系统,
周公的系统,自带了一些硬件的驱动比如4G模块和WIFI, 其他的操作系统有这些资源吗?

网友A:
推荐ucos III(开源+免费),参考资料非常丰富。先精通一种,后面转其他的也容易触类旁通

网友B:
我选RTT或THREADX,,第一个RTT的生态是所有其他系统没办法达到的生态。。ThreadX没用过。。但认证多。。且组件比较全。。应该也不差到哪。。其他那些。。都是辣鸡的半成品。。要功能就移植一个开源之类的

网友:
如果国内开发,建议RTT,环境随意keil iar gcc任意都可以,资源也多。如果只用keil,可以跟随硬汉搞rtx5全家桶

网友:
RTX,THREADX推荐。
有安全认证。

网友C:
不推荐周立功的AWorks  去年使用的rt1052工业核心板,用的就是AWorks ,问题比较多。他要是把你当成重点客户还好他会给你解决方案,要不然比较难办。基本每个模块使用起来都有点问题,相当于他们的的测试工程师了

网友:
刚上手ucos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ucos III(开源+免费),参考资料非常丰富。先精通一种,后面转其他的也容易触类旁通

目前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这个了, 资料最多, 上手遇到问题好解决,
这个是不是没有专门的GUI ,需要自己移植的, 包括最近流行的一些物联网组件, 比如JSON MQTT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周立功的AWorks  去年使用的rt1052工业核心板,用的就是AWorks ,问题比较多。他要是把你当成重点客 ...

这个之前还是看过的, 感觉说的很全面, 基于他们自己的板子, SDK也是比较全面的, 省的自己开发,
看来坑也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选RTT或THREADX,,第一个RTT的生态是所有其他系统没办法达到的生态。。ThreadX没用过。。但认证多。。且 ...

你这话说的,RTT很多中间件也是国外开源的还有些是网友自己写的,质量不能保证。考虑版权和中间件的丰富程度的话,最优选的还是uCOS。 当然等ThreadX有了ST许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操作系统、GUI界面、文件系统、网络系统之类是分开的。 推荐FreeRTOS,长期免费,功能足够。 如果用MDK, RTX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FreeRTOS和RTX都在逐步封装成统一的cmsis_os了

网友D:
你这个名字山寨的很啊

网友:
zlg的 之前用spi拓展uart也是有问题,后来就加多了芯片引脚
这些封闭的环境,尽量还是不要选,
有开源 源码的最好,这样有问题也好解决,不然指望厂家解决比较难,除非是大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名字山寨的很啊

貌似这个名字比较容易引起误会, 我发的贴子不多, 要不硬汉把这个ID改一下吧, 后面加个123, 这样就好分别了

网友:
必须FreeRTOS,这玩意只是个工具,还是选择方便实用的和受众面更广的

网友E:
从工程实践出发,不再主观喜好的话:先选芯片,芯片先好以后,看看哪个系统在这个芯片上有移植,找一个移植好的、资料最多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工程实践出发,不再主观喜好的话:先选芯片,芯片先好以后,看看哪个系统在这个芯片上有移植,找一个移植 ...

芯片自然是最大众的型号, 上面的系统都有移植, 资源什么的也是常见的, 总是硬件不会很冷门,
目前感觉, 硬件设计的成本, 低于软件, 基本上硬件定型后, 每次修改的是软件功能, 增加个窗口, 增加个变量之类的. 因此后期的主要成本还是软件开发.
所以找一个软件开发方便的系统, 看目前的帖子, 感觉GUI部分貌似微软的开发工具比较强大, 资料方面, UCOS是最好
现在也是闲聊几句, 后面要用的时候, 估计都要简单的过一遍看看.

网友:
rtos学会用一个其他的也就会了,国内推荐rtt,中文资料且有各种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