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FileX和RL-FlashFS文件系统教程更新记录贴,前4章已经发布(2021-03-01)

楼主(2020-10-28):
文件系统应用主要是三大难题:
1、实时性写入。
2、稳定性。
3、兼容性(主要是SD卡,U盘)。

驱动应用主要涵盖eMMC,NAND,SPI Flash,QSPI Flash,U盘,SD卡这六种应用案例。
硬件平台:
配套V5,V6和V7板子。

IDE平台:
为了维护方便,这些例子仅作MDK AC5版本,而ThreadX所有组件综合模板继续保持AC5,AC6,IAR和GCC四个版本。

下载不正常的话,请鼠标右击附件“复制链接地址”,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

V7更新至第4章(2021-03-01):
安富莱_STM32-V7开发板ThreadX

例子:

V6更新至第4章(2021-03-01):
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ThreadX

例子:

V5更新至第4章(2021-03-01):
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ThreadX

例子:

目录:

在fx_port.h使能宏定义可:#define FX_ENABLE_EXFAT 可以测试exFAT

128GB测试没问题

2020-12-16
完成第1章

2020-12-21
完成第2章

2021-01-09
完成第3章

2021-01-23
V5,V6和V7的配套例子已经整理好。

2021-03-01
完成第4章,发布FileX首版教程。

网友:
这个非常期待呀,

网友:
非常期待使用threadx全家桶开发项目

网友:
希望ThreadX全家桶能早日完成
最好能有vs2017/vs2019这样的平台也能做支持(至少编译通过,能调试GUI)

网友A:
硬汉哥 FileX 移植得怎样了? 虽然月底可以看到教程,但还是想提前知道一点关于 FileX 在 SPI Flash 上移植的情况,主要是现在正在弄这个,碰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 FileX 移植得怎样了? 虽然月底可以看到教程,但还是想提前知道一点关于 FileX 在 SPI Flash 上移植 ...

论坛有人发了你可以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人发了你可以搜下

我搜过了,没找到 FILEX 在 SPI FLASH 上的移植。 有一个帖子也是问移植相关问题的。
我这现在可以建立文件系统,也可以写入文件,然后读取 FLASH 里的内容,可以看到有改变。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文件的内容写进去了,但是头信息没有写进去,下次再查找这个文件找不到。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 FileX 移植得怎样了? 虽然月底可以看到教程,但还是想提前知道一点关于 FileX 在 SPI Flash 上移植 ...

我的月底了上了,我移植的还是ThreadX发布那会搞的。

网友C(2020-12-03):
请问这个教程在哪里看呀,我没有找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教程在哪里看呀,我没有找到位置?

延后两周发布,本来打算发布这个的,但是前两周临时改为发布双网口教程(现已经发布),此教程要延后两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后两周发布,本来打算发布这个的,但是前两周临时改为发布双网口教程(现已经发布),此教程要延后两周 ...

好的,谢谢。

楼主:
2020-12-16
完成第1章

网友:
支持啊,真希望早点用上

楼主:
2020-12-16
完成第1章

2020-12-21
完成第2章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20-12-16
完成第1章

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什么时候发布啊 ?

近期先发布一版出来。

网友E:
SPI Flash和QSPI Flash可以算做是同一个类,仅底层有点区别。

网友:
大佬,教程到啥进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 Flash和QSPI Flash可以算做是同一个类,仅底层有点区别。

对。

楼主(2021-01-09):
2021-01-09
完成第3章

网友:
mark 文件系统flashfs

楼主(2021-02-20):
争取本周上线。

楼主:
2021-01-23
V5,V6和V7的配套例子已经整理好。

楼主:
2021-03-01
完成第4章,发布FileX首版教程。

网友:
终于等到了,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F(2021-04-07):
硬汉,文档和代码里面,目前只支持sd卡驱动吗? spi nand, spi nor, nand,emmc等等的驱动文件,代码包里面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文档和代码里面,目前只支持sd卡驱动吗? spi nand, spi nor, nand,emmc等等的驱动文件,代码包里 ...

其它支持,后面陆续都会加上。

网友G:
FileX 可以用在其他实时性系统上吗?

网友:
FileX 可以移植到其他实时性系统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FileX 可以用在其他实时性系统上吗?

可以移植,不过要花点时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移植,不过要花点时间。

移植其他系统上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移植其他系统上有教程吗?

还没有做相关案例。

网友:
今天准备入手这个文件系统!

网友H(2021-05-26):
你好,有IAR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有IAR版本的吗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1-02-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54&fromuid=58

网友I(2021-08-10):
请问一下有没有F1 的FileX的 教程啊 看着F4移植的编译没错误但是使用不了Fx里面的函数直接返回错误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有没有F1 的FileX的 教程啊 看着F4移植的编译没错误但是使用不了Fx里面的函数直接返回错误的状态

F1的没有做了。

网友J(2022-01-13):
支持读写均衡,坏块,和掉电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读写均衡,坏块,和掉电保护吗?

可以,levelx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K:
硬汉大佬,nor_flash等其他类型存储是不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汉大佬,nor_flash等其他类型存储是不整了吗?

整,后面搞。当前主要整GUIX和NetXDUO

网友L(2022-03-17):
请问,楼主,请问关于这个文件系统ThreadX FileX,能否对应的有打开电脑本地文件?fx_file_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请问关于这个文件系统ThreadX FileX,能否对应的有打开电脑本地文件?fx_file_open

什么意思,电脑端运行FileX来打开电脑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电脑端运行FileX来打开电脑文件?

UINT fx_file_open(
    FX_MEDIA *media_ptr,
    FX_FILE *file_ptr,
    CHAR *file_name,
    UINT open_type);

    media_ptr:指向媒体控制块的指针。
    file_ptr:指向文件控制块的指针。
    file_name:指向要打开的文件的名称的指针(目录路径是可选的)。
    open_type:文件打开的类型。 有效打开类型选项如下。
        FX_OPEN_FOR_READ (0x00)
        FX_OPEN_FOR_WRITE (0x01)
        FX_OPEN_FOR_READ_FAST (0x02)
其中媒体控制块的指针,可不可以直接打开电脑本地文件;而不是flash 或者sd卡或者其他
——如fopen函数中中参数一,路径打开本地文件

网友M:
请教一下,这个FileX和FatFs对比如何,在MCU平台下。网络上对于FileX使用感觉比较少,检索结果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这个FileX和FatFs对比如何,在MCU平台下。网络上对于FileX使用感觉比较少,检索结果不多。

FlieX的主要优势是有各种安全认证,支持掉电保护,支持均衡算法等。

网友(2022-05-03):
引用 楼主: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1- ...

这个问价系统能一次建立多个目录吗?好像只能一次建立一个目录,不能一次建立多个目录。

网友(2022-09-21):
有一点我不明白?在V5的 fx_stm32_sd_driver 函数中有 interrupt 操作,在V6中却被注释掉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N:
我发现在 fx_stm32_sd_driver 这个函数中,V5 和 V6 有一些区别,V5的中断操作被注释了,V6却保留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发现在 fx_stm32_sd_driver 这个函数中,V5 和 V6 有一些区别,V5的中断操作被注释了,V6却保留了,这是 ...

有的,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的,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是说在fx_stm32_sd_driver函数中,V5中注释了TX_INTERRUPT_SAVE_AREA、TX_DISABLE、TX_RESTORE这几个宏,V6中却保留了。我想是不是因为在V5中,相关的中断设置的中断等级比较低,中断已经被ThreadX接管了,而在V6中,设置的中断等级比较高,ThreadX没有接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说在fx_stm32_sd_driver函数中,V5中注释了TX_INTERRUPT_SAVE_AREA、TX_DISABLE、TX_RESTORE这几个宏 ...

这个建议加上,不要注释掉,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我估计是调试完毕忘了取消掉了。

楼主(2023-03-17):
收录个问题

请教一个问题,SD卡热拔插后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372&fromuid=58

网友O(2023-12-15):
硬汉哥,请教一下,ThreadX File 在操作FLASH的过程中突然断电,会不会导致文件系统直接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O:
硬汉哥,请教一下,ThreadX File 在操作FLASH的过程中突然断电,会不会导致文件系统直接崩掉???

高级特性,ThreadX FileX容错支持,即掉电保护功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5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