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硬汉哥如何做到代码整洁的

楼主(2020-10-28):
我之前自己写的裸机程序,有很多变量可能在不同的.c文件里面调用了。然后程序就变得很难看,在文件开头有很多很多的extern,代码可读性也变得很差。

我在接触了你们的例程后,觉得代码写的很漂亮,但是我之前没接触过程序设计的理念,这些设计框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讲述代码设计的书籍或者是教程。

我看到了你们的程序中有BSP这个概念,那么又是怎么样把硬件的驱动和业务的逻辑分开来的呢?

请教一下论坛中的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在此先表示感谢。

楼主:
其实我看到了硬汉哥的例程之后,又看了我之前写的代码..
我就很想把它们重构了,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做起,去学习这种编程的思想。

还有顺便问一句
这里判断灯是否点亮,为什么是去读取ODR的值而不是去读取IDR的值呀

楼主:
以bsp_led为例子,如果我要控制不同的电机,有步进的有直流的,但是本质上都是控制GPIO口,那么我在bsp里面要把不同功能的电机驱动分开吗?
还是说都写在一个bsp_motor.c里面,然后再在这个.c文件中,把它们分成是步进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A:
排版格式方面可以试一下Astyle这个软件。 我在用,还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highlight=asty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看到了硬汉哥的例程之后,又看了我之前写的代码..
我就很想把它们重构了,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做起,去 ...

因为配置的输出,可以读O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版格式方面可以试一下Astyle这个软件。 我在用,还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 ...

不是格式的美化,是那种程序的设计感,把程序分层的思想应该怎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