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zet6运行STemWin5.26波形移动慢

楼主(2020-10-28):
设置的50ms增加一个点,实际效果得1秒左右增加一个点,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改善?

网友A:
我用F407的FMC驱动800X480的屏幕,Graphic控件移动一个点,大概需要200ms。 用F407的spi驱动320x480的屏幕,Graphic控件移动一个点,大概需要500ms。
你这个是什么屏幕,什么接口? 可能是硬件接口限制了图形显示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407的FMC驱动800X480的屏幕,Graphic控件移动一个点,大概需要200ms。 用F407的spi驱动320x480的屏幕 ...

用的FSMC驱动,屏是800x480的,STemWin分了40K的内部RAM,定时中断中采集传感器数据,STemWin的WM_TIMER中进行数据添加,数据添加的时候是Add_XY的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FSMC驱动,屏是800x480的,STemWin分了40K的内部RAM,定时中断中采集传感器数据,STemWin的WM_TIMER ...

F103只能达到这个刷新速度。。。。。
要么自己用函数画曲线,可以省点资源。
要么换速度快一点的MCU,还得扩RAM。 你这个分辨率,40KB给emwin有点少。

网友:
自动画打点吧,波形显示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