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750B-DK板运行 V7-2005_GUIX Template(RG565) 工程

楼主(2020-10-28):
删了删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不是
发现那问题太蠢了

楼主:
V7-2005_GUIX Template(RG565) 这个工程里面 bsp.c 中的 MPU配置有一段看不太懂。如下图,注释说是FMC的扩展IO的MPU。此做何解呀
看手册上的地址范围为SRAM1,或是重映射后的SDRAM-BANK1

网友A:
引用 楼主:
V7-2005_GUIX Template(RG565) 这个工程里面 bsp.c 中的 MPU配置有一段看不太懂。如下图,注释说是FMC的扩 ...

不配置会有片选两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配置会有片选两次的问题。

大佬,碰到过用CMSIS-DSP库运行FFT进入Hardfault的情况么,用的L4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碰到过用CMSIS-DSP库运行FFT进入Hardfault的情况么,用的L4的芯片

大概率是内存不够造成的吧。

另外使用浮点,记得开启硬件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