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不运行

楼主(2020-10-29):
麻烦问一下有谁遇到过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不运行,但是调试模式可以运行,j-link设置了reset and run,boot选择的user,另外还有个很奇怪的,在调试模式下需要点三次全速运行才会到main函数,有没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或者进入系统前需要延迟

网友A:
检查一下编译器,如果用的是ARMClang,请设置优化等级为-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