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接收到数据处理完之后还能再从pbuf里面接收到之前的数据

楼主(2020-10-29):
参考《STM32-V5 开发板 LwIP V2.X 教程》移植LWIP使用,但是发现从pbuf拷贝数据到应用层之后,后续再从pbuf里面获取数据时之前的数据还在,还能继续获取到,清空了用户的缓冲之后还是有,发现是pbuf还有之前的数据,是因为pbuf_free()函数没有正确释放掉之前的数据吗,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移植我设置的原始例子,什么都不修改,你测试应用部分正常,如果不正常,没有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我设置的原始例子,什么都不修改,你测试应用部分正常,如果不正常,没有移植好。

应该是我移植之后加了MQTT,但是我的MQTT部分数据获取有问题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移植之后加了MQTT,但是我的MQTT部分数据获取有问题导致

你的MQTT实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QTT实现有问题。

看了教程7.6.4LWIP的相关配置,说后面章节讲解,后面是不是忘记了?
因为模板是将板子配置成服务器监听客户端连接,那如果我想配置成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应该如何配置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教程7.6.4LWIP的相关配置,说后面章节讲解,后面是不是忘记了?
因为模板是将板子配置成服务器监听 ...

配置不用改,创建个客户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用改,创建个客户端即可。

创建完客户端之后不能收发数据,有点奇怪,大佬有netconn实现MQTT连接相关例程或者指导说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建完客户端之后不能收发数据,有点奇怪,大佬有netconn实现MQTT连接相关例程或者指导说明吗

我只有TCPnet的MQTT例子。

这里:
MDK物联网软件包MQTT操作说明,貌似挺简单,一键生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6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