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FIR滤波器为何对低次谐波效果很差?

楼主(2020-10-29):
参照信号与系统教程设计了一个40HZ~60HZ的带通滤波器,然后在基波为50HZ的正弦波信号上分别叠加不同次谐波查看滤波效果。
发现施加的谐波越高,滤波效果越明显,谐波次数越低,滤波效果越不明显,以下分别为3次,6次和10次的滤波效果(红色为施加信号,绿色为滤波后的信号)。
请教硬汉哥为何低次谐波滤波效果这么差呢?

3次谐波

3次谐波

6次谐波

6次谐波

10次谐波

10次谐波

楼主:
将滤波器阶数从例程中的28次提高到80次,发现对低次谐波滤波效果改善非常明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截止频率太小,容易区分不开,比如采样率是10K,那么50Hz,就是200分之一,太小了。

FIR都不好设置数值。

网友:
也很不错了,这比硬件滤波器的效果好多了。

网友(2021-07-26):
可以实时滤波么

网友:
没问题,本周分享教程

新版DSP库的FIR滤波器做单个数据的依次滤波也是没问题的,大大方便边采集边滤波的应用场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947&fromuid=58

网友:
肯定可以呀,你想想如果不可以,实际应用中怎么使用滤波。打个比方,采集心电数据,不可能一直都是采集好所有数据才做处理的。一般都是边采集边滤波和做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滤波器阶数从例程中的28次提高到80次,发现对低次谐波滤波效果改善非常明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请问是什么信号与系统教程呀,您能分享下嘛,最近也在学信号与系统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