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求助】在Ozone调试下,__fp_init 发生HardFault
大帅哥

楼主(2020-10-29):
我用Ozone调程序,同一个ELF文件,在Keil下可以正常调试,并且我可以确保FPU是开启的,而Ozone里边进到_fp_init就直接HardFault了..
Ozone版本:v3.20f bit64 for Windows

发生中断的地方: 看情况是不识别FPU指令,但是编译的时候的确把FPU选项写进去了

芯片型号以及其他信息:

请问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该如何去解决?
感谢!

网友A:
MDK和IAR的可执行文件使用Ozone调试的正确姿势,可以随时连接芯片做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5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和IAR的可执行文件使用Ozone调试的正确姿势,可以随时连接芯片做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Download & Program 不能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ELF是用ARMCC 或者 ARMClang编译的缘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wnload & Program 不能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ELF是用ARMCC 或者 ARMClang编译的缘故吗?

得用Embedded Studio生成的才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Embedded Studio生成的才可以这么用。

桂蟹~!!!

网友B(2021-07-09):
引用 网友A:
MDK和IAR的可执行文件使用Ozone调试的正确姿势,可以随时连接芯片做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您好,我现在使用自家的Embedded studio编译没问题,然后直接触发ozone调试,但是显示J-trace连接不上,我采用转换板用SWD口连接,不知道您觉得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现在使用自家的Embedded studio编译没问题,然后直接触发ozone调试,但是显示J-trace连接不上, ...

换用此贴的这种方式试试

MDK和IAR的可执行文件使用Ozone调试的正确姿势,可以随时连接芯片做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52&fromuid=58

网友(2023-10-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用keil的工程只要打开了fpu编译后使用 ozone 调试就会出现和你一样的错误, 但是如果使用的gcc编译开启fpu在ozone里调试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