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stm32 I2C DMA方式使用失败

楼主(2020-10-29):
正常使用STM32硬件I2C没有问题,本想尝试更好的方法比如DMA方式,却失败了。
这个问题已经看了两天了,思路也有很多,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1.该开的中断都已经开启比如DMA通道的中断,I2C事件中断都开启。
2.调用
ret[4]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DMA(&hi2c1, Buf[4], Buf+6, 1);
i2cState = HAL_I2C_Master_Receive_DMA(&hi2c1, Buf[4], &ret[7], 1);
第二次读总是会返回BUSY,就是说还没发送完的感觉,但从逻辑分析仪上看是发送完了的。
3.还有HAL_I2C_Mem_Read_DMA调用这个接口,从逻辑分析仪上看波形,读取的寄存器的值都是对的,但传进去的参数却还是没有读到正确的值。

HAL库的版本也更新到最新的1.6.0
官方HAL库的文档也看过了,都没有帮助

网友:
没整过硬件I2C

楼主:
硬汉,敢挑战一下吗?

楼主:
是硬汉,就搞一把硬的吧!

网友:
好的,后面有时间了搞搞。

网友A(2021-03-07):
大神,方便发我一份h7硬件I2C的程序么,最近也在搞,总不出东西。邮箱40981549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方便发我一份h7硬件I2C的程序么,最近也在搞,总不出东西。邮箱

STM32CubeH7的软件包里面有。

网友B(2022-10-09):
伙计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一块键盘驱动芯片,第一次可以正确读出数值,但是第二次就busy了。我暂时的办法是将iic复位重新初始化一遍,但是这样一来影响到了我按键点亮的操作,而且用一次复位一次总感觉不是事。如果您已经解决了的话,能不能说说解决办法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