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想使用guix的gx_prompt_text_set 相关控件显示一个类似电脑上面的日历界面,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呀 ?

楼主(2020-10-29):
请教下,想使用guix的gx_prompt_text_set 相关控件显示一个类似电脑上面的日历界面,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呀 ?

电脑的日历界面如下:

这个界面貌似使用 emwin 是比较容易实现,emwin 貌似只需要使用
GUI_DispStringAt 及 GUI_DispDecAt 这几个控件就可以实现,而且也很方面,只需要输入需要显示的内容,再输入显示的坐标值就可以了,

目前这个 guix 显示这样类似的界面,貌似没有找到 相关的控件可以输入坐标值的,如果按照目前 了解的 guix 显示文本的套路的话,这个界面得好几十个 文本控件,这个多个文本控件,而且还是批量显示,且显示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这样
的话,有什么方法比较好 ????

网友A:
推荐使用控件,方便布局。

也可以使用类似emWin的,此教程的定时器和局部更新章节看下就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控件,方便布局。

也可以使用类似emWin的,此教程的定时器和局部更新章节看下就会了

好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B(2022-03-31):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控件,方便布局。

也可以使用类似emWin的,此教程的定时器和局部更新章节看下就会了

硬汉,为何我使用gx_prompt_text_set设置显示的内容英文正常,中文就不显示呢?我还设置了prompt可以显示中文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为何我使用gx_prompt_text_set设置显示的内容英文正常,中文就不显示呢?我还设置了prompt可以显示 ...

中文应该是没有匹配上。也就是没有正常检索到。

网友B:
解决啦硬汉,重新研读了一遍你ThreadX GUI X汉字显示那一张,是因为我没有把调用文件设置成UTF-8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啦硬汉,重新研读了一遍你ThreadX GUI X汉字显示那一张,是因为我没有把调用文件设置成UTF-8编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