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求助:F4移植fileX时,在fx_media_flush和fx_media_close时返回IO Error

楼主(2020-10-29):
在STM32F407上移植FileX,create,open,close文件都能成功,最后flush或mediaclose时出错,返回的是IO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fx_sd_driver是使用H7的驱动修改的,只是把SCB_CleanDCache_by_Addr相关的屏蔽掉了,

相关文件

网友A:
这两个函数没测试过,下个月做教程配套例子时试试。

网友B(2021-04-25):
我学习示例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就是fx_media_open和fx_media_close配对反复用第二次时,提示IO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学习示例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就是fx_media_open和fx_media_close配对反复用第二次时,提示IO错误

试试我教程的这个例子:

ThreadX FileX和RL-FlashFS文件系统教程更新记录贴,前4章已经发布(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749&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教程的这个例子:

ThreadX FileX和RL-FlashFS文件系统教程更新记录贴,前4章已经发布(2021-03- ...

这个好象跟之前的示例代码一样呀   ViewRootDir();        连续执行两次,第二次就会在fx_media_open处提示0x90(FX_IO_ERROR)了。在open/close之间是不是少了什么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象跟之前的示例代码一样呀   ViewRootDir();        连续执行两次,第二次就会在fx_media_open处提示 ...

底层驱动和我的也一样吗,如果也一样考虑下硬件问题,或者换个SD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层驱动和我的也一样吗,如果也一样考虑下硬件问题,或者换个SD卡试试。

问题解决了,我仔细对比底层驱动,把它改得和你的一样,好了。具体是不是操作SD的硬件IO需要重置也不是太清楚。现在反而出现相反的问题了,就是显示目录,创建文件这些小动作每个单独操作,必须按你的设计,每个前面open结束close成对用一下,不能在这两个之间连结执行两个或以上动作。
  即  open viewRoodir close   ; open creatfile close;  //ok
       open  viewRootdir;  creatfile  close;  //fail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我仔细对比底层驱动,把它改得和你的一样,好了。具体是不是操作SD的硬件IO需要重置也不是太 ...

我也测试了,确实是这样,我原来使用fatfs,挂载后,可以不用卸载,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的open file 和close file都没问题。这个fileX好像是调用了media flush后,是不是要必须调用media close?还是我哪里没用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函数没测试过,下个月做教程配套例子时试试。

请问fileX挂载sd卡后,如何查看挂载磁盘的盘符,比如fatfs中可以直接打开某路径下的文件,如fopen(0:/test/test001.txt),但是我在filex的例程中未找到类似的操作。我用的是v5的板子和v5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fileX挂载sd卡后,如何查看挂载磁盘的盘符,比如fatfs中可以直接打开某路径下的文件,如fopen(0:/te ...

他是靠fx_media_open里的第1个参数媒体控制块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