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U] M7内核比M4内核浮点运算速度快几倍?

楼主(2020-10-29):
有没有大神研究过,M7内核比M4内核double型浮点运算速度能快几倍?

网友A:
如果是双精度浮点,比M4快太多了,因为像H7这种带的硬件FPU是双精度的。而F4那种是单精度。
其它数据类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精度浮点,比M4快太多了,因为像H7这种带的硬件FPU是双精度的。而F4那种是单精度。
其它数据类型 ...

对,双精度浮点对比,H7能比F4的快多少倍,几十倍?能有上百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双精度浮点对比,H7能比F4的快多少倍,几十倍?能有上百倍吗?

你可以使用sin(双精度),sinf(单精度)等三角函数做1万次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sin(双精度),sinf(单精度)等三角函数做1万次做对比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精度浮点,比M4快太多了,因为像H7这种带的硬件FPU是双精度的。而F4那种是单精度。
其它数据类型 ...

都出到M55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精度浮点,比M4快太多了,因为像H7这种带的硬件FPU是双精度的。而F4那种是单精度。
其它数据类型 ...

看图显示大概两倍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图显示大概两倍左右

这个图里面未做双精度的比较,双精度需要专门做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双精度浮点对比,H7能比F4的快多少倍,几十倍?能有上百倍吗?

我现在用的Atmel一款M7内核的单片机,我程序里面有大量的双精度矩阵运算,在编译选项里面选择只使用单精度的DSP,FreeRTOS CPU使用率为55%,如果使用双精度的DSP,CPU使用率为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面未做双精度的比较,双精度需要专门做对比。

双精度大约快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