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4 中 Reset and Run勾选了,为什么用J-LINK下载程序,必须要手动复位,才运行?
程序小白

楼主(2020-10-30):
如图,好麻烦。我自己画的板子没有引出RESET引脚,也没有电源开关,每次都要插拔电源。。调试太费劲了!

网友:
JLINK是可以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的。

确定下你的JLINK接到其它板子上面,不接RST能正常复位其它板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