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的io口输出电平 设置成3.3或1.8v 兼容。

楼主(2020-10-30):
不改变整个芯片的供电,IO引脚电平可以独立设置吗?

网友A:
STM32H7的GPIO对TTL电平和CMOS电平的兼容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7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的GPIO对TTL电平和CMOS电平的兼容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76& ...

看不大懂,3.3V的stm32,我现在有个外设是1.8v的io电平,要控制它,我该怎么办?
1,用电平转换芯片?
2,把stm32也改为1.8v供电?可是这样改了,我3.3v的外设就不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大懂,3.3V的stm32,我现在有个外设是1.8v的io电平,要控制它,我该怎么办?
1,用电平转换芯片?
...

三极管搭建个电平转换电路即可 4个电阻  2个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大懂,3.3V的stm32,我现在有个外设是1.8v的io电平,要控制它,我该怎么办?
1,用电平转换芯片?
...

外接上拉电阻到3.3V来控制外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上拉电阻到3.3V来控制外设就行。

那1.8v的外设接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8v的外设接口怎么办?

看你的设备是否支持兼容3.3了

如果不支持,需要电平转换芯片的,TI有很多,选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上拉电阻到3.3V来控制外设就行。

老大,说错了吧,是外接上拉电阻到1.8V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说错了吧,是外接上拉电阻到1.8V吧??

要上拉到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