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运用中,寻 dta和其他图片格式互转的源码

楼主(2020-10-31):
有这样一个运用。
手机拍一个设备的照片,通过WIFI传给某个显示设备A,并用这个图片作为设备的图标。

如果A使用emwin  ,固定的图标是使用 dta格式的文件。dta文件解码方便,PNG解码时间太长。

手机传过来的图片需要显示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1. 手机端 直接传dta格式的文件,但是转换软件BmpCvt 貌似没有提供其他平台的代码。

2. 手机端传 png/bmp格式的文件给 emwin,emwin将png-->dta,貌似emwin平台也没有提供这样的互转函数。

说到低,我们需要一个dta和其他图片格式互转的代码。

网友A:
手机拍摄的一般是JPEG吧,可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拍摄的一般是JPEG吧,可以显示。

手机拍摄的是JPEG,APP可以转换成别的格式。。。
想着让APP先转成 BMP,然后转成dta格式的文件,通过WIFI 发给emwin平台。

emwin平台  对操作速度有要求,JPEG格式的解码那是相当的耗时间。即使放到开机时候处理,图片多了,开机时间也是长的。

网友:
传BMP直接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摄的是JPEG,APP可以转换成别的格式。。。
想着让APP先转成 BMP,然后转成dta格式的文件,通过WIF ...

BMP太大了,不适合。

最好还是jpeg,板子收到后,可以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