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L-RTX+RL-USB 堆栈溢出

楼主(2020-10-31):
RL-RTX(5.5.2)+RL-USB (6.14.0),   Device-MSC (nanf-flash)在WIN上当U盘用。  连接电脑用USB任务老是进入 uint32_t osRtxErrorNotify (uint32_t code, void *object_id),code=osRtxErrorStackUnderflow;  意思是检测到线程的堆栈溢出。  如果不处理直接返回,用起来没问题,读写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老是 检测到线程的堆栈溢出???

网友:
应该是有任务的栈空间异常了,调试的时候可以把最大任务栈使用情况展示出来。

楼主:
谢谢硬汉,   调试发现USB任务堆栈太小了,这个原来可以加大的,加大一倍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   调试发现USB任务堆栈太小了,这个原来可以加大的,加大一倍就没事了

对,这个任务也是可以设置的。